这个阻尼孔怎么设计?石油测井用的

楼主(2013-07-22):
下图是一个石油测井用的缓冲器示意图,仪器有400公斤左右,测井仪器在井中释放时的加速度大概有7个g。单靠弹簧减震效果不好,我想在仪器上做几个阻尼孔辅助减震,求教这个阻尼孔的设计方法?它和重力G,加速度g等等一些参数有什么关系?

网友A:
不用想了,严禁这样设计。高压从阻尼孔射出后会损坏井壁,以致出现塌井等事故。改方案吧

网友(点评):
估计小孔也就3mm左右,初步开两个小孔,压力很大的话固然破坏力强,但是几乎无散射,打到井壁上也就是个小眼儿,应该不会造成塌方吧。假如长时间喷射倒是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想了,严禁这样设计。高压从阻尼孔射出后会损坏井壁,以致出现塌井等事故。改方案吧

大侠,我看到有些厂家也是这么设计的,套管井没问题吧

网友(点评):
你最好看看他们的结构,直接开孔肯定不行。即便是钻具上的旁通阀,也不是直喷。要变向是肯定的。但是,你这是阻尼口,口大了没有效果,口小了要么堵,要么瞬间喷射压力高。

网友(点评):
说实话,你这个图,我看不明白,上面都是封死的,你下面的泥浆是怎么进去的。另外,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冲击式的测井。你们这是测啥?

网友(点评):
释放仪器阶段。多谢大侠!

网友(点评):
...释放仪器?啥叫释放仪器阶段?钻井什么时候搞掉落了?

网友(点评):
测井,不是钻井,底下有下悬挂。过钻杆测井

网友: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事实,国内使用的泥浆内,颗粒直径最大能到mm的。

网友(2014-01-15):
想知道阻尼孔是怎么设计的,什么资料可以查看?

网友:
没接触过石油测井,算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