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O型圈沟槽,这样的供应商。。。

楼主(2013-07-22):
前段时间向供应商定了2000多件法兰,上边都有O型圈沟槽,由于供应商发货时没有包装好,造成密封面有磕碰或划伤等不良,于是要求供应商返工。今天来货时检验发现O型圈沟槽浅了30丝,可能是他们在密封面磨了一层。

我知道O型圈沟槽尺寸要求很严格,也很重要。我想问的是来料检查O型圈尺寸,不管是槽深,大径,小径,如果真的是多了或少了10丝、20丝的我该怎么办了,是退货还是默认合格呢?

网友(点评):
算下压缩量。小于15%就可以继续使用。但是该找供应商索赔的还要找。这种事儿不能姑息。

网友(点评):
补一句,是算下压缩量,看O型圈凹槽的填充余量是不是小于15%。别理解错。

网友:
如果不符图纸要求,不能默认合格。

补充内容 (2013-7-23 09:57):
更正:如果不符图纸要求,不能作为合格处理。

网友:
不是很了解10丝,20丝对密封性影响有多大。
楼主问问厂家吧。如果不行,可以把法兰密封面的凸台减少20丝,保证沟槽深度。

网友:
还是按图纸技术要求比较好!

网友:
不建议减少密封面的尺寸 O型圈间隙越大密封效果越不好
有位置的话可以加一个挡圈
O型圈槽底浅10丝、20丝没关系  不能深

网友:
复合一下压缩量。

网友:
有图纸吗?是按照图纸测量小了30丝吗,还是没有图纸,和以前相比,小了30丝。如果有图纸,果断退货;如果没图纸,看看影响大不大了,然后再和供应商沟通吧

网友:
和供应商沟通,
如何不是非常精密的机械,应该没大问题,橡胶可压缩的!该不会漏油!

网友:
如果你是做质量的,显然的不合格,退货处理

如果你是搞设计的,有人找你特采时,考虑一下年泄露率是不是要求特别高,再计算一下压缩量范围,我估计如果圈径较大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不建议减少密封面的尺寸 O型圈间隙越大密封效果越不好
有位置的话可以加一个挡圈

网友:
看楼主介绍应该是平面密封,供应商第一次是按图纸要求干的,返工重新磨了密封面后造成O型圈槽浅了30丝,量比较大的话看双方关系如何,应该联系供应商做个实验,现场安装后看O型圈是否造成密封面无法贴合,如果两个密封面无法贴合,恐怕你想默认合格都不行。

网友:
计算一下压缩量,看看在不在范围内

网友:
好像是o型圈的露出沟槽量为截面直径的10~30%吧,在这个范围内就应该符合要求

网友:
槽还是要浅不要深!深了密封性就差劲了

网友:
看压缩量了,压得狠了影响寿命的。

网友:
等你做了30年,你再看看这件事,和你提的问题!!!!!!!!

网友:
沟槽浅个30丝,说明O型圈被压缩的更紧了,关系不是很大的。(前提是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
小30丝,O型圈的时候就要被切了。

网友:
那的看你的O型圈本身直径d是多少?1.8?2.55?
原来设计的压缩量是多少?总压缩量超过30%你就不好装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