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凯恩帝K100TI-B 数车重新设置的机械零点!为何。。

楼主(2013-07-22):
请教:凯恩帝K100TI-B 数车重新设置的机械零点!为何开机上电后 启动自动程序加工时, XZ轴先自动回到重新设置的机械零点,后再 执行加工程序! 加工第二件 时,又不回机械零点了,是直接加工!  怎样设置参数 把 开机上电后 先回机械零点 的动作取消掉呀!  原来是没有这个动作的呀!

网友:
头天扫床子 手动移动过刀架吧

网友A:
 头天扫床子 手动移动过刀架位置吧

网友B:
你要说你怎么对的刀    是运用G50对刀呢?还是试切法对刀,程序怎么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天扫床子 手动移动过刀架位置吧

程序结束,就下电关机的!没有手动移过刀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说你怎么对的刀    是运用G50对刀呢?还是试切法对刀,程序怎么编的

试切法对刀! 程序没问题!

网友:
应该回零一次后对刀,再就不用回零了。看参数设置是否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