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阀的斜箭头、竖直箭头和T字型的东西各代表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3-07-22):
       刚接触液压系统,看见好多滑阀的图形符号都不太理解。。。
: I! D/ M. {& X8 d8 D   比如下面这个阀,书上说是三位四通手动换向阀,可我要怎么看它是3个工作位置,5个油路通道啊,斜箭头、竖直箭头和T字型的东西各代表什么意思啊?

网友:
再看看书呗 多看几页 肯定看得懂啊

网友(点评):
我就是想知道光看图形符号的箭头啊什么的怎么看出来它是什么阀,这个书上貌似没有详细说明样。。。

网友:
刚了解一点液压,,,,,,书没错,你错了。

网友(点评):
恩,书上只给了个结构原理图、图形符号和名称,但是我要是只看图形符号怎么知道他是什么阀啊?

网友(点评):
一个换向阀而已,有3个位置可以手动变换,TT那个说明堵住了,箭头交叉和平行是油液流动的两种走向

网友:
箭头表示油液的流动方向,T表示油口封闭

网友(点评):
嗯 ,我想问下那个交叉的斜箭头和两根竖直的箭头有啥区别啊?

网友(点评):
就是液压油流动的方向

网友(点评):
两根竖直的箭头表示:进油口“P”接通上方的工作油口“A”,而另外一个工作油口“B”接通回油箱"O"。交叉的斜箭头的表示方法正好相反,即P--B,A--O.

网友(点评):
老大,你都知道是三位四通阀。三个方格表示阀的三种位置状态,左边格和右边格表示的不正是换向了吗!

网友(点评):
啊!!!看了各位大侠的指点,小弟顿时傻眼了,原来这么简单啊,恩是太感谢了~~~

网友:
o型手动换向阀,不自动回位,框内三个是三位,p,o,a,b即四通,箭头朝向是油通方向。

网友:
多看书,没多想

网友:
去优酷下载视频教程看看

网友(点评):
恩,有时间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