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里的压缩与隐藏有什麼么区別?

楼主(2013-07-22):
在實際使用中,SW裏的壓縮與隱藏有什麼 區別?

网友:
压缩就是相当于暂时删除了,有关于他的配合也不存在了。隐藏就是看不见了,相关关系都还存在。

网友(点评):
明白 啊,謝謝啊~!

网友:
楼上正解,压缩就是相当于临时删除了,不过能比较容易找回来(解压缩)而已,隐藏的话只是看不见了,其他的属性都还在。比如说,零部件压缩掉了,自动计算质量的时候不会被计入,隐藏掉的零部件自动计算质量的时候照样计入。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2014-06-17):
压缩后好像占的内存之类的东西要少了,运行更快,隐藏却不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