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焊接

楼主(2013-07-22):
机器人焊接 分享给各位

网友:
这个渲染搞得好啊!. r# v5 `- t+ f" O' q
问一下,用什么软件做的呢?

网友:
搞个会洗碗的机器人有不?

网友:
以前在车间实习的时候见识过焊接机器人,确实比较牛X,焊接的比较快,焊缝超级均匀美观。当然,主要是用在焊缝轨道相对简单的场合,以及结构相对固定化的零部件。

网友:
适合批量生产使用

网友:
abb 6 个自由度 的焊接 机器人  不错。

网友(2016-08-05):
渲染做的挺好,可以做成动画演示一下

网友(2017-06-08):
下面换位的机构用减速机还是

网友:
效果做的真好

网友(2021-09-25):
机器人码垛打包

网友(2021-11-19):
渲染做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