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W2012常用设置+按键设置+命令

楼主(2013-07-22):
SW2012常用设置+按键设置+命令

网友A:
怎么就一张图啊。。我还以为会有好多快捷键命令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就一张图啊。。我还以为会有好多快捷键命令哦

看好前面两个字  我说的是求助 。。。

网友(点评):
恩,老眼昏花了。。。不好意思

网友:
请问realview是怎样找出来的?

网友B:
找的是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的是这个吗??

也就是哪里  不过想要的是一些像CAD那样  比如:画一条直线在SW要画出来在修改长度   我想要的是可以像CAD那样直接输入想要的长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哪里  不过想要的是一些像CAD那样  比如:画一条直线在SW要画出来在修改长度   我想要的是可以像CA ...

这个倒是没用过 也不知道咋整

网友C:
solidworks好像没有这样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lidworks好像没有这样的功能

有的。   没有我也不会问,我是看到的,不过那是视频,没有说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   没有我也不会问,我是看到的,不过那是视频,没有说清楚。

期待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