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台的设计

楼主(2013-07-22):
平台做90度来回旋转,平台大为600mm*600mm,平台负重200Kg,电机驱动,电机位于平台下方。旋转90度的速度为3-5秒。平台的来回旋转利用电机的正反转进行。90度定位由限位开关或接近开关控制。主要是轴与轴承如何选型、如何设计。
小弟新手,请求各位老师赐教。

网友:
精度要求高不高?大部分转台都是采用蜗轮蜗杆。

网友:
平台好像很薄,考虑下平台自身结构

网友:
间歇工作,频率高不?

网友:
小型的旋转台,电机+链连是可以实现的,结构也非常的简单,轴和轴承是根据你的负载所决定的,设计时按1.5倍的承认计算应该没问题,如果想再稳重点,就按2倍的负载计算好了

网友:
给你个结构参考

网友:
用大的平面推力滚子轴承轴向支撑,小的向心轴承径向定位怎么样?
还要考虑转动的惯性怎么解决。

网友:
这种考虑用气缸,加回转轴比较好

网友:
我原来做发动机的时候就是用气缸,很好用

网友(2013-08-24):
这方面的资料太少了

网友:
至转90度,涡轮蜗杆吧!如果是整圈回转支承!

网友:
一对锥齿就好了,自己加一个限位的,或用一个变频箱

网友(点评):
这个方案哪一个部件来承受负载?

网友:
同意二楼的方案,底盘旋转用涡轮蜗杆传动,旋转部分用推力轴承加深沟球轴承或者一对向心轴承。

网友:
电机+轴+小齿轮+回转轴承+回转平台 搞定   如果回转平台上还有直线运动也可以考虑!

网友:
你的方案如果是摆动的间隔在2分钟以上,那么方案是合理的,如果是频繁正反转,摆动,那么,方案就不合理了,主要是交流异步电机的启动电流很大,频繁启动,将使电动机过热,同时由于电动机启动时效率较低,所以最好采用其他方法为好。

网友A:
顺便说一句,14楼的用一对伞齿轮的方法是不行的,齿轮在使用时会有很大的冲击,启动和停止都会发出很大的响声,吓人,同时会很快损坏。这就是为什么减速器最前边一般使用一级皮带传动的道理。总之,传动的要求是,慢启动-慢加速-全速运行-减速-减速至停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说一句,14楼的用一对伞齿轮的方法是不行的,齿轮在使用时会有很大的冲击,启动和停止都会发出很大的响 ...

大侠,是用伞齿不行,还是要在电机与伞齿之间加一个皮带盘进行减速?

网友:
楼主负载很重 尽量优化结构设计 最大限度减小重量 降低转动惯量
如定位要求不是很高 楼主可以用圆筒气缸加活动肘实现此功能 直线运动实现回转功能

网友:
最近拆了一个小日本的旋转台,转动部分是用两个深沟轴承。轴的一端做台阶,另外一端是螺纹,用台阶和螺母夹住两个深沟轴承。这个转台感觉转起来很顺畅。没有晃动。记得以前有大师讨论过这个结构。传动部分是采用的同步轮及同步带。同步轮和轴是用销连接的,然后在用机米顶紧。轴也是如此连接。同步带是T5的带,母线周长较短。没有张紧机构,靠装配调整。
这套结构一共5个加工零件,轴,轴承座,固定轴承座的板,固定电机的板,螺母(貌似标准件)
值得一说的是螺母,在螺母的一侧有个很薄的圆形簧片。放置于螺纹的末端。个人觉得是防止螺母松动的,和螺母上打孔加机米一个效果。
还有一点不太清楚的是,轴和轴承取放时感觉有点粘粘的。不知道是不是,在轴上涂了什么涂层,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网友B:
这是要做转角输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说一句,14楼的用一对伞齿轮的方法是不行的,齿轮在使用时会有很大的冲击,启动和停止都会发出很大的响 ...

赞成大侠的观点

网友:
电机+链连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2023-07-16):
引用 网友A:
顺便说一句,14楼的用一对伞齿轮的方法是不行的,齿轮在使用时会有很大的冲击,启动和停止都会发出很大的响 ...

你说的很好,重点,不但要能实现,还要符合实际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做转角输送?

还真可能就是转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