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毛毡密封

楼主(2013-07-22):
请教各位:毛毡一般用在比较清洁的环境,现在环境比较恶劣,但转速只有30转,可以用毛毡密封吗?使用TC油封很快就坏了,空间有限不能用填料密封,毛毡可以吗?
多谢了

网友:
用四氟密封。。。。。。

网友(点评):
我今天拆了个风机的轴承座,就是上次透气帽冒油的那个,里面是WH20#,大概起甩油作用的,最外边是压盖,压的竟然是毛毡 呜呜 本以为是骨架油封呢

网友:
       每分钟30转、环境恶劣,用毛毡也可以,但最好还是用油封。如果油封容易损坏,应该是轴径或轴盖损伤、变形所致,处理下应该可以的。

网友:
用毛毡可以的,我们公司的有些设备工作环境也是非常恶劣,但是有些轴承位条件限制只能用毛毡,使用效果还行。
最好在安装后涂抹一层润滑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