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端接工频断路器,断路器发热严重,大家有没有碰到过?

楼主(2013-07-22):
如题,是什么原因导致呢?(没有过流)

网友A:
过流。。。。。。。。选大一档断路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流。。。。。。。。选大一档断路器。

没有过流,功率计测出来电流是320A,断路器是400A的

网友:
这还不叫过流,,,,,,

网友(点评):
400A的,我只用到320A,就算过流?

网友:
为什么要接这个断路器?
而且,你电机也会很热。
有输出电抗木?
载波频率是否适合?高了,发热;低了,噪音大。变频器越大,载波频率越低。
发热的原因是高次谐波的问题,涡流发热。

网友(点评):
工人把断路器关了再接线,以防上段没断电。网上找了下,说电流频率越高,集肤效应越厉害,普通50HZ/60HZ断路器发热量就加大,要用高频断路器。

网友:
320A短时间是可以的,400A的额定电流也要看厂家做工如何,自己做的接线端子质量如何,连接线是否满足电流要求,端子螺钉是否压紧,断路器内部触点是否灼伤,一般选择正常使用电流在断路器额定电流的60%,达到80%以上长时间运行断路器有可能动作。用红外测温枪测下温度最高点在哪。
另外怎么会在变频器的输出端接断路器?一般变频器到电动机是不允许另外再接保护设备,这么大的变频器突然甩负荷应该会有问题的吧,变频器内部已经设定了过流和过压保护,加断路器何必呢!

网友:
发生振荡了吗?

网友:
发生振荡了吗?用仪器看看波形?

网友:
变频器输出端直接连电机

网友:
没有哦  具体是什么情况

网友:
没有必要接断路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