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M12盲孔,用什么方法可以攻到接近底部?

楼主(2013-07-22):
各位大侠,
紧急求助,M12盲孔,用什么方法可以攻到接近底部?孔深只有6mm

(除了螺纹铣刀)
谢谢大家

网友:
二攻可以,,,,,,

网友(点评):
12的螺纹,深6mm盲孔,一般来讲不科学

网友:
把丝锥头部磨掉

网友:
多攻几次吧,楼上正解,第一次用头攻,第二次用2攻,第三次把丝攻头部用线切割割掉导向部再攻。

网友(点评):
说的很详细

网友(点评):
没错。以前攻油管接头孔都是把丝锥导向部分磨掉的,

网友(点评):
直接磨吧,线切割太慢了,手工2分钟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

网友:
4楼老兄说的很好。最后把丝锥头部磨掉,这样就能攻到底部。

网友:
只有把丝攻头部尽量多磨掉点

网友:
学习了,螺纹铣刀和丝锥的异同,谢谢楼主

网友:
手攻,安全,准确~*.*~

网友:
最好画图,看看盲孔的位置,下面还有多少,磨一下丝锥是可以的

网友:
可选通孔,后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