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2个关于画图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3-07-22):
毕业后发现别人和我画的图不一样。
如下2张图,
第一张,主视图紫红色那里没画竖线,从俯视图看出那里相切。记得以前读书时,课本和书上都有说,这种情况的切线不画。可是现在工作的时候发现很多同事都有画切线,而且用三维软件导出的二维图上也有切线。

第二张,俯视图画成全剖。从中间剖的,为了表示那四个孔,所以在俯视图上,把孔移到了一个截面上一起画。这个是以前看机械制图书上说过,所以我经常这么画。这样可以吗。
身边的同事,好像剖视图,经常在另一个视图上画那个点画线,然后还有箭头,表示从哪里剖的。很简单的图他们也那么画。好比这个图,他们画的话,就会像阶梯剖那样,画出点画线,还有字母箭头方向那些。
我记得只有复杂的图需要阶梯剖或者需要表示的截面比较多的时候,才这样做。

各位大侠给个标准答案吧

网友:
关于第二张图,我们是按照阶梯剖的画法来表达的。

网友A:
上面画的没错。

网友:
有阶梯线的。。。。。。。

网友:
加粉线后的图是对的。第二张图需要采用阶梯剖形式表示。

网友:
我用SW画图,对于第一副图的情况,在三维导二维后如果你选择切边不可见则不会出现短线。
第二副图我也是用阶梯剖,而且用SW不用阶梯剖我还真不知如何才能做的你那效果。

网友B:
      第一个问题,那条(紫红色)的线是要画的。
      第二个问题,阶梯剖是要画出剖切线的。担不是点画线,而是粗实线。
如果剖切面放在投影位置则不用画箭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画的没错。

逍遥大侠,第二张图可以不画阶梯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那条(紫红色)的线是要画的。
      第二个问题,阶梯剖是要画出剖切线的。担不是点画 ...

我的意思是,第二张图,像我那样画的话,要像他们说的那样画阶梯线吗,阶梯线不是实线吧?

网友(点评):
不用画阶梯线。

网友:
第一图不画竖线是对的
第二图完全可以画虚线的 剖开干嘛 剖开就得阶梯了

网友:
第二个图要画阶梯线

网友:
简化画法是有前提的,就是以不会发生识图错误为准,所以翻手册不如问车间,车间说没事,我们懂,那就OK,车间说,不行,那么画我看不懂,或者容易出错,那你就老老实实补上去。

网友:
随便发挥  只要表达清晰就行

网友:
组合体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表面连接关系为相切关系时,相切处不应该画切线。
阶梯剖切线还是需要的,虽然箭头可以省略。因为剖视图的依据需要明确无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第二张图,像我那样画的话,要像他们说的那样画阶梯线吗,阶梯线不是实线吧?

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