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给零件施加向下的压力它的应力却集中在受力面的边缘?(我用PROE左的应力分析)

楼主(2013-07-22):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还真没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首先应力不是力,边缘处特别是锐角部分,受力的横截面很小,可能不用太大的力就可以产生很大的应力,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B:
粗糙模拟一下:你拿一个牛奶袋水平放置。然后上面用个比较窄的重物放上去,然后你看看纹路或者斜率。。

原理可以用 力矩来解释。 力的三要素:①大小 ②方向 ③作用位置。 力矩=力x作用距离

网友C:
约束加到圆柱面上了吧。破衣的有限元分析看着好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约束加到圆柱面上了吧。破衣的有限元分析看着好粗。

是加在圆柱面上的   这会影响分析的结果吗?

网友(点评):
区别很大。你可以试试。玩有限元,约束加载和力加载是关键。不同的加载结果大相径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糙模拟一下:你拿一个牛奶袋水平放置。然后上面用个比较窄的重物放上去,然后你看看纹路或者斜率。。

...

要是你的观点成立的话,那以截面中心为简化中心,那它受到的应力也很大,怎么会是蓝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首先应力不是力,边缘处特别是锐角部分,受力的横截面很小,可能不用太大的力就 ...

模型的面是理想的,边缘应该和上表面是同一个面的。。

网友D:
这得从应力的定义着手,什么叫应力,就是抵抗变形时在材料内部所产生的力。材料为什么变形,有外力作用。什么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相似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得从应力的定义着手,什么叫应力,就是抵抗变形时在材料内部所产生的力。材料为什么变形,有外力作用。什 ...

还是不太懂。能说具体点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得从应力的定义着手,什么叫应力,就是抵抗变形时在材料内部所产生的力。材料为什么变形,有外力作用。什 ...

我想了想  你这么说材料越和外力抗拒产生的应力越大?是这样吗?   但是材料越抗拒应变不就越小?那应力就越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是你的观点成立的话,那以截面中心为简化中心,那它受到的应力也很大,怎么会是蓝色的

中间的棒子太粗了,你明白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约束加到圆柱面上了吧。破衣的有限元分析看着好粗。

感谢大神  确实像你说的 我把约束设在圆柱面上和底面是不一样的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的棒子太粗了,你明白了么。

恩恩  我弄懂了  是约束的问题。。

网友(2013-08-27):
有proe的有限元分析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