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以下哪组视图的表达更好?

楼主(2013-07-22):
请问以下哪组视图的表达更好?我觉得第一个要好点,觉得第二个图的表达比较啰嗦,不爽朗的。大家觉得呢?

楼主:
黄线是虚线,线性比例的原因没有显示出来。

网友:
感觉第一个简洁,第二个直观。

网友:
图好不好,关键是别人看得懂。

网友A:
关键是给机加工看的,机加工工人看的明白就好。要简单、直观。清晰、正确。向视图要是截出来的一段,是不是应该周围弄个断裂试图?

网友B:
海鹏大侠说的希望你能听明白,呵呵。

画图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个人认为,最首先要解决的是不能有错误。这是重要的,先解决对不对,才能谈好不好。

粗看了一下:

1、黄色虚线画出的4-Φ12有点困惑,解释下,好吗?

2、上面问题算明知故问的话,主视图Φ20Φ40处完全让人找不到北了,我看了又看想了又想,实在是没看出实线表达的意思,没有其他结构呀,后来恍然大悟了,楼主是留了一部分局部不剖看实形,但新的问题又挠头了:上面图上你局部不剖的话吧,有剖面线剖与不剖的分隔位置在内壁上?下面图里算你局部不剖吧,你剖了的地方也不画剖面线。彻底晕菜了。

来不及看上图好还是下图好了。晕倒到地上,爬不起来了。

网友:
呵呵 确实晕了下 在剖视图上还有剖不到的地方~

网友:
楼主,我刚刚想通过你的2D图档,用proe画成3D的!
结果发现有好几个尺寸都断断续续的,
你有好几个尺寸都不是从一个基准里面标出来的,
这在后面我画图需要计算,
如果从一个基准里面标出来,我就不用算尺寸了。
以上小小建议

网友(点评):
并不是所有的尺寸都要从基准开始,关键在于该特征的重要性,重要的尺寸要单独标,而不是从基准标,否则会出现误差积累。

网友C:
只有局部剖画法,没有局部不剖画法,懂?
黄色虚线方孔的尺寸是4-φ12。
同样比例下的黄色虚线比例不同?
点评:
不能自创画法,为什么有标准画法,因为大家都学过这种画法,一看就懂。
简化画法不能唯书,要唯车间。

网友:
表达的有点混乱哦

网友B:
建议楼主先暂且不要一门心思画图,找本《画法几何》啃啃,再熟悉一下国标,然后猛看图册!之后可以加强练习,有条件的话多看别人实际的生产用图,自己最好从模仿,抄图开始。否则,困难巨大!现在总感觉有点三步并作两步走,一不小心就摔跤。

楼主:
4-φ12其实就是4个圆孔。二位说得对,虚线表达不恰当,容易引起歧义。我觉得干脆直接点画线示意一下就行了,因为俯视图标的4-φ12已经指明了是圆孔。你们觉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给机加工看的,机加工工人看的明白就好。要简单、直观。清晰、正确。向视图要是截出来的一段,是不是 ...

向视图你可以理解为局部视图,《机械制图》规定局部视图有完整轮廓线的,可以不画断裂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局部剖画法,没有局部不剖画法,懂?
黄色虚线方孔的尺寸是4-φ12。
同样比例下的黄色虚线比例不同? ...

比例不同应该是显示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貌我是看出来了,部分靠猜:
1,4-D12孔要靠猜;
2.中间两个孔也是靠猜,在全剖上来个部分不剖?

虚线在图层上设置的都是Hidden,可能在显示的时候没有显示出来吧。

网友:
都不咋的。你让车间猜结构,惯你毛病,人家看不懂就把你叫过去,成天为这事被车间叫来叫去好玩吗?所以我画图,宁可多画个视图,让车间自己明白,不必劳烦我。大家都好办,何乐而不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鹏大侠说的希望你能听明白,呵呵。

画图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个人认为,最首先要解决的是不能有错误。这 ...

先生您好,我把图改正了一下。请你再帮忙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生您好,我把图改正了一下。请你再帮忙看看吧。

参照18楼,寂静天花板老师给你改的图,好好琢磨一下。他的图就让人明白很多,差距在哪你要自己琢磨了。教的曲唱不得,呵呵。

提示你几点:

1、你改过的图中依然有错误。

2、注意各种线型的用法,有些东西是有对错之分的,泾渭分明;有些是个人习惯,但也有一定之规,不可随意发挥。

3、说句不客气的话,请别介意。你现在脑子里的空间概念还有欠缺,对机械零件的感觉不好,多看些图和模型,找找感觉才行。

4、图和尺寸和加工工艺是密不可分的,如果你有一天你开始学习机加工工艺,会很快发现尺寸的缺失,而尺寸的缺失也会提醒你图中的错误,它们之间有相互印证的关系的。不过这是后话了。

针对中心线和虚线,简单说下我个人的习惯:

1、主中心线一般是要超出零件外轮廓的,其他局部结构的中心线一般不宜过长,偶尔会有中心线因为标注尺寸的需要会被部分延长。中心线长短不可以太随意。

2、虚线只在必需的时候使用。如果能够用实线表达清楚,不造成歧义,通常我很不乐意使用虚线;尺寸如果能在实线表示的视图中完成标注,尽量不要标注于虚线表示的同一个结构;被遮挡结构的虚线如果不影响对图示形状的理解尽量就选择不画,仅以中心线表示(尽管被遮挡,中心线是不能略去不画的),如果图中出现虚线就要画全,有的画有的不画就很容易造成对图的误读。

仅是个人习惯,仅供参考。在复杂的图中,各种线型都有其特定含义的。

另:还是啰嗦一下吧,看你的图:

1、主视图中4-Φ12的孔,既然用虚线画出了底板和右面的,左面的哪儿去了?旋转剖之后依然是可以看到左面的孔呀只不过是虚线罢了,咋不画呢?

2、俯视图中,Φ72的圆能画整圆吗,多余部分的实线看着不碍眼吗?那里是什么形状,薄如羽翼?纸片??线是要有来龙去脉的呀,谁和谁连接?哪里是实体?有没有壁厚?哪条线是棱线?哪条线是表示面?这都是先要脑子里有形状才能下笔画线来表示的。

3、你这个零件不是很简单的,要表达清楚,建议直接画三视图外形,省去A向视图(俯视图别剖了,既能看出俯视外形同时也看到了你现在的A向表示的形状),单独画个剖面图让人看清内部就可以了(底板及孔位俯视图中很清晰了,在你现在俯视图剖切的位置来个剖面就可以了),如果虚线不是必需一律省去,仅画中心线。试试看,是什么效果。

网友:
黄线的地方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照18楼,寂静天花板老师给你改的图,好好琢磨一下。他的图就让人明白很多,差距在哪你要自己琢磨了。教 ...

谢谢先生的指正,我会按照先生指引的方向改进的。再次谢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黄线是虚线,线性比例的原因没有显示出来。

好吧   我左右眼2.0的视力都被你这图靓昏了!!  其他的不说,你那沉孔人家就加工不出来  没位置尺寸啊!竟然粗心漏尺寸!!

楼主(2014-06-23):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先暂且不要一门心思画图,找本《画法几何》啃啃,再熟悉一下国标,然后猛看图册!之后可以加强练习 ...

”,这是我邮箱:741120157@qq.com

网友:
9楼建议的好  尽量保持基准的一致

网友:
还有几个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