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盘晃得比较厉害,想通过加轴承稳定一下

楼主(2013-07-22):
如图所示,舵机的轴通过齿轮结构直接连在旋转的圆盘上,圆盘晃得比较厉害,想通过加轴承稳定一下,求问怎么加 ,加什么样的轴承合适?

网友A:
楼主可否描述得更详细些?看不到楼主说的齿轮结构,另外,最好加上各部件的箭头说明。

网友:
我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否描述得更详细些?看不到楼主说的齿轮结构,另外,最好加上各部件的箭头说明。

不好意思     如以下两图所示,原来是通过齿轮结构组合在一起  舵机带动转盘转动的    但是舵机出来的齿轮太细    圆盘相对来说有太大,转动的时候会晃动,所以想加个轴承稳定一下
PS:每小时限制四个帖子好蛋疼    急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否描述得更详细些?看不到楼主说的齿轮结构,另外,最好加上各部件的箭头说明。

特意申了小号来回复  第一次回复居然不能发图片    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特意申了小号来回复  第一次回复居然不能发图片    附图

那个圆盘结构就是加在这个小齿轮上的

网友C:
楼主表述的不够清楚,帮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表述的不够清楚,帮不了。。

唉唉  急死了  如下图所示   把滚珠支撑去掉   想用平面推力轴承   不知道怎么选择

网友:
哎 你都找人做出来了 随便找个师傅问问就可以了 你不是机械的 有的东西跟你讲半天估计也讲不清楚啊

网友:
这个得把圆盘的结构改下吧,和加轴承没多大关系。

网友:
同意楼上,应该比较难救回来了。

网友:
没有看懂

网友:
看不懂,描述清楚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