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电,X,z向要产生位移,如何解决

楼主(2013-07-22):
数控车床,系统,广泰,下班后,关电,第二天上电,X,z向要产生位移,如何解决?

网友:
可能是系统问题。

楼主:
请问系统哪里问题
重新对刀后,和平常一样,就是关电第二天,就出现如题所是

网友:
电磁继电器的问题  内部编辑运算出错

网友:
位移量大不?一定范围内还是可以接受   冷机刚启动多少有点

网友(点评):
今天上午试车了,关机十分钟,再上电,X、Z向产生七八MM位移

网友A:
每班开机重新回零。

楼主:
今天去和操作者交流了一下,问题是开机加工几个零件,就出现位移,本人估计是接触不良或者受潮引起的脱步?

网友B:
主机板内存出问题了、。。我们厂子有一台也这样。第2天程序没了回到出厂设置了。。。果断换了一块主机板

网友(点评):
两台同时出现这个问题哦,明天我去把X Z向滚珠丝杆检查一下,再和大家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机板内存出问题了、。。我们厂子有一台也这样。第2天程序没了回到出厂设置了。。。果断换了一块主机板

如果不行你就把驱动板 两台互调一下 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班开机重新回零。

都试过,关机后,隔十分钟开机,Z向多进七八MM,重新对刀后,加工,没问题。

网友C:
反向间隙,丝杠张力。开环系统,步形电机有这种现象。没那么夸张吧,7毫米?看机械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向间隙,丝杠张力。开环系统,步形电机有这种现象。没那么夸张吧,7毫米?看机械部分。

有确实有,但重新对刀后,加工就没问题了。

网友:
你看看每次回零点的位置是否在同一个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