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要设计一个单出杆双作用气缸,请教

楼主(2013-07-22):
最近要设计一个暖气片铸造模具(漏模)用的单出杆双作用气缸,缸筒内径160,活塞杆40,气缸行程40.活塞采用QY型密封圈(孔用),中间装一条导向带。上端盖孔内开两个槽分别装QY型密封圈(轴用)和防尘圈,上下端盖设计高度12的凸台并径向开沟槽,与缸筒之间采用O型圈径向密封。活塞与活塞杆之间也采用O型圈径向密封。目前主要问题如下:

1、两种QY密封圈的选用,查了下手册活塞上的密封圈选用参数如下:密 封 圈 公 称 尺 寸,D外径160    d内径148    B壁厚6    H高度12;沟   槽  尺  寸,D外径160    d内径148    L13.有几个疑问:密封圈大径160的话需不需要减小缸筒尺寸(如缸筒设计为158),以保证密封圈与缸筒紧贴,想了下这点似乎没有必要,因为有气压时密封圈大端的两个密封瓣回向两侧张自动贴近缸筒和活塞沟槽,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原理?

2、缸筒和活塞之间是大的间隙(2mm左右)呢,还是选用一定得公差配合(H9/f8,H8/f8)?

3、气缸和油缸的导向带是不是通用的?(材质,规格)导向带如果选用宽H×厚B为10×2的话,活塞沟槽该如何设计尺寸,沟槽设计为深2宽10即可么?公差如何把握。

4、气缸和油缸的O型圈是不是通用的?(材质,规格)上下端盖凸台与缸筒之间径向密封我选用了150×3.55(内径d1×截面直径d2)的O型圈,手册上沟槽尺寸为4.8×3(槽宽b×槽深t),感觉4.8的槽宽是不是有些大了?槽深3的话装O型圈槽子圆为154,那么O型圈装上去会有一定得拉伸量,这样合适么?另外端盖凸台跟缸筒之间是大的间隙配合还是选用一定得公差是配合?

5、活塞杆与活塞连接部分用O型圈密封的话,是活塞杆外圆上开槽子装O型圈还是活塞孔内圆开槽子?这部分公差配合取多大(直径24左右)

6、气缸上端盖需不需要装导向铜套,拆看了一下啊原来的气缸似乎没有导向,活塞杆上也没有导向带,还有活塞两端需不需要装缓冲柱,用什么材料,是标准件否?

请前辈和达人们耐心指教!谢谢大家!!!

网友:
找资料参考 啊

网友:
你是来找活样本还是能呼吸的设计手册吧?这些家伙要吃喝的,软件但是不用吃喝,被人点啊按啊的输入参数就行。
你是这种不用吃喝的软件吗?

网友:
再说,这种气缸都要自己设计制作?
贵单位的设计制作能力也太过惊人了吧!

网友(点评):
:) 要支持自主产权。 :)

网友(点评):
老兄幽默了,笑得肚子痛了没?

网友:
中国气动,济南华能
你们太牛逼了,如果各个厂家都像你们这样,那我们做气动元件的就要要饭吃了,呵呵

网友(点评):
你可以去问问SMC北京有限公司,让他们给看看

网友A:
刚好前段时间我也做了个气缸,跟你这差不多。一点经验,仅供参考。
1.直径160,活塞直径可以做到159。
2.因为直径比较大,建议是改为159,装配的时候好装配。
3.气缸油缸导向带是一样的。材质是PTFE。可以选2X15的导向带。公差15  +0.2/0,直径156  f9。剪成斜型的。
4.3.55的密封圈应该是按内径来的,沟槽可以是的4.5X3,可以选150的,没有问题。端盖跟缸体最好选择大的间隙配合,安装方便。
5.两处都可以,活塞杆活塞公差,H8/h7。
6.缓冲柱看你要求,冲击载荷大的,就装一个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前段时间我也做了个气缸,跟你这差不多。一点经验,仅供参考。
1.直径160,活塞直径可以做到159。
2. ...

谢谢耐心回复知道,受教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