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切一个R5的内槽,有没有这样的数控车用内孔切槽刀呢?

楼主(2013-07-22):
要挖一个R5的内槽,有木有这样的成型切刀啊,没有的话是不是需要两把刀,接刀呢?

求个方案嘿嘿

网友:
R5,太大了,用半径补偿拿R2的干吧

网友:
R5你最后一刀精车差不多,你想一下切个R5,震的

网友:
没图 说什么都是白搭

楼主:
额 就是个普通的内槽啊  上不上图没啥区别吧
找到这个刀片了 特洛伊有,打算先用切刀切几个台阶出来,再用这个来精车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就是个普通的内槽啊  上不上图没啥区别吧
找到这个刀片了 特洛伊有,打算先用切刀切几个台阶出来,再用 ...

一把内R的切刀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