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数控刀架质量问题,社友们讨论一下

楼主(2013-07-22):
本人开数控开得比较多的就是经济数控。斜轨机床开的比较少~就暂时不考虑。
沈阳转塔式4工位刀架毛病做多的就是发信盘受潮,引起换刀不到位报警。最近有新买了一台云南精机的机床~真便宜。刀架是宏达刀架~不知道这个刀架比起沈阳刀架有什么优劣之处?还有一些本人没有见识到的刀架好坏。请各位社友参与评论下。

网友:
我们这有四台沈一,一台云南。沈一的刀架基本都拆过了……沈一的还有一个毛病就是机械卡滞。
云南的用的是宏瑞达的刀台,到现在用了大概3年了吧。除了在开始好像拆过两回,到现在一直用的挺好,没出啥毛病。
不过总起来看,这两个刀台的丝杆真不敢恭维。基本就是能转就行。至于发信盘,沈机的用的类似触头容易磨损腐蚀。宏瑞达的用的霍尔元件,抗磨损腐蚀好一些。
当然这也与机床的工作环境有关,我们这云南的机子基本是加工灰铸铁,不用切削液。沈机的几台经常用切削液。

网友(点评):
其实我一直没明白沈一和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有什么区别,但是我就感觉沈一的普车没股份的好。

网友(点评):
我也没明白,但听售后说这两个于4年前合并了,现在的车床都是沈一的!

网友:
加工铸铁就等于在拆机床。。

网友:
加工铸铁就等于在拆机床。?

网友A:
我们厂子6台常州宏达刀架10年了没出问题。,,系统是北京帝特马的。。。五相异步进电机  伺服变频  1200转编码器

网友(点评):
伺服变频是什么呀?

网友(点评):
你绝对吹牛,有五相电?伺服还要变频?所有的四工位刀架都用不到10年,蒙谁呢!

网友B:
没什么根本上的差别,原理都差不多,也经常坏,机械故障是厂家设计问题,而且所有的厂家都是一个设计,就是刀体里面无法装油(可能也没打算让你装)能把机械部分放在油里,那故障率要小很多的

网友(点评):
可以用油润滑,但油会随下面的孔跑出去。

网友(点评):
那不是废话,油全漏了谈什么,关键是这个结构是可以做成密封的,里面也没压力,特别是宏达,专门铣个槽,目的就是让你油快点漏掉

网友(点评):
哈,你可以用电焊给补起来~实施效果好不好再来论坛反馈下~到时候100大分伺候 ~

网友(点评):
我才没事闲的蛋疼搞那带,坏了换新的!不要我花钱,我是调机的,坏了我还少调一台

网友(点评):
我想不做成密封的原因是 防止风箱效应吸进切削液腐蚀电器元件 润滑应该用锂基黄油

网友(点评):
六工位和八工位都比较密封,它们没你说的风箱效应

网友(点评):
只要把保养当成每天下班必做的功课就ok了

网友(点评):
闲的蛋疼了,还每天保养,关我什么事,我只是调机的!坏了小毛病调调,大了找机外面人来修!不要说那些废话!老板永远是在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

网友:
看工作环境的,进水了当然就容易坏

网友:
沈阳机床换刀不到位我也遇到过,折腾人。

网友:
宏达的也容易出毛病。虽然一直接用他家的。

网友:
如果定期的往刀台里加注润滑油,且注油时又不能沾到霍尔元件上,以防止受潮。
上盖处抹上密封胶防止进水。
这样的话,数控刀台不会出现任何故障。
本人带领5台数控车干活,四年来未出现任何故障。
只要平时多注意保养没事

网友(点评):
现在的私企,不坏了谁给你修,即使保养,都计件工资,保养时间怎么算,麻烦,最终没人搞,而且我说里面是可以密封的,厂家就不密封,让你坏

网友:
d都差不多

网友:
请教版主一个问题,
数车,系统是fanuc 0i Mate-TD,怎么往机床里导程序?我插读卡器在机床上,可以看到程序,但是导入就显示错误,(存储卡未就绪)。到底该怎么弄呢?我郁闷啊!!

网友(点评):
可能是存储卡有问题~你换个新的试试~我发那科不熟悉

网友:
跟大师学习了

网友C:
我们这儿用的是烟台环球的刀架,在刀架的中间部位有两个加注润滑油的孔,可以方便地加润滑油。质量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厂子6台常州宏达刀架10年了没出问题。,,系统是北京帝特马的。。。五相异步进电机  伺服变频  1200转编 ...

如果刀架不撞击或保养得好要用很久的。。也不至于3  5年就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根本上的差别,原理都差不多,也经常坏,机械故障是厂家设计问题,而且所有的厂家都是一个设计,就是 ...

以前听一个机床厂的维修人员说那个孔是为了加油把里面的切削液全部排出设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不过每个月往刀架里加油保养还是有用的,现在刀架常见的故障也就轴承进水容易坏掉,定位销断掉,还有发讯盘,特别是沈阳的四工位刀架发讯盘,我这里一台老沈阳的机床就发讯盘换了三个了,另外现在的转塔式刀架注意保养的话发讯盘还真不容易坏,有问题基本也都是机械故障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儿用的是烟台环球的刀架,在刀架的中间部位有两个加注润滑油的孔,可以方便地加润滑油。质量不错。

烟台环球刀架确实不错!卧式的比沈阳做的好

网友(点评):
上张高清无码图看看是什么样子的~谢谢

网友(点评):
自己百度吧!是3年前的事了!没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