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种钣金板材,请教

楼主(2013-07-22):
请问各位以下是什么板材:

1、ZINE PLATED ST SHEET- ELECTROLYTE EN10152-DC01-ZE25/25-A-C
     是不是电解板?

2、COLD ROLLED STEEL-SAE 1008-1016 GALVANIZED G90-G275
    这个不知道是热镀锌板还是电解板?

网友:
第一个:先确认有没有ZINE这个文字?如有,那么就是创新的材料。如没有,就可能是笔误,应该是ZINC。
第二个:应该是冷轧镀锌钢板。
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fcr支持。入会5336139

网友:
第一个  镀锌-电解质en10152-dc01-ze25 / 25-a-c ST
第二个  冷轧镀锌g90-g-275steel-9e1008-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