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压拆卸装置的手动泵原理

楼主(2013-07-22):
想知道油压拆卸轴承装置的原理,为什么一般的拆卸轴承用的手动压力油泵都能达到200MPa甚至更高的压强呢?谢谢!

网友:
看柱塞粗细、溢流阀调整压力的大v。

网友(点评):
大v是啥意思?

网友(点评):
写错了!是调整压力的大小,在溢流阀上有调整螺钉,抱歉!

网友:
手动压力油泵能达到200MPa,一,它是柱塞泵,且流量很小;二,两级压缩,初级3-50MPa,高压级200MPa。

网友:
主要是流量要求很低,容易做到高压。

网友:
一是柱塞泵手动压强较大,机械的功率恒定的。二是柱塞面积与起顶面积之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