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国外一款可调支架的结构

楼主(2013-07-22):
想问问大家,这个可调支架的调节螺母和光杆还有螺杆之间是怎么连接的?
怎样才能让这个调节手柄不掉下来,感觉这个结构好简单。

网友:
本来就是个简单的东西

网友:
调节螺母和螺杆螺纹连接,旋转调节螺母使螺杆上升或下降;调节螺母和螺杆直接放到光杆的孔里。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螺杆上方有个V型板,用来防止螺杆旋转的)

楼主:
但是你转把手的时候,把手难道不会顺着螺纹往上吗?

网友(点评):
把手不会向上,只是做旋转运动,(如果向上,他们自重又会使螺母贴上结合面)螺杆做上升运动,螺杆直接放在光孔中,下方的螺纹把手应该是限位,调节时放松

网友(点评):
楼主受力方向搞错了。转动手把,螺杆受向上推力,手把受向下推力。自然不会向上。回转的时候,重物自动会把手把向上的位移压回去。

网友(点评):
也可以把螺母固定在套管上,,,,,,,,,

网友:
这种结构很常见了把

网友:
这个有必要扯到国外去吗??我记得以前车间带锯床后面架料的就这结构,楼主多去车间看看吧。

楼主:
通过您提供的信息,我找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