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结构内部一般用什么样式的轴承

楼主(2013-07-22):
如图是一个普通的玻璃转台,转速每分钟大概100转左右,请问转台下面一般选用什么样式的轴承!

补充内容 (2013-7-23 08:18):
补充一句,旋转精度要求比较高

补充内容 (2013-7-23 09:17):
转速写错了,是10rpm

补充内容 (2013-7-23 09:19):
是圆锥滚子轴承吗

网友A:
平面轴承知道吗

网友(点评):
什么是平面轴承?建议不要使用这种不规范的专业术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面轴承知道吗

用平面轴承吗?

网友:
用这个当然可以

楼主:
还有其他轴承可以用吗?

网友:
转盘轴承

网友:
没有回转精度的?光推力轴承就行。

网友B:
。。。我很怀疑这个转速。100rpm,一秒1圈半还多。姑且不论设备本身的问题,这方在玻璃上的物品能保证不滑吗?比较怀疑。看体积不小呢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很怀疑这个转速。100rpm,一秒1圈半还多。姑且不论设备本身的问题,这方在玻璃上的物品能保证不滑吗 ...

转速慢,玻璃上的东西小,有导向机构

网友(点评):
...1秒一圈半还慢。。。。。你这玻璃盘子半径多少?

网友(点评):
错了,没有那么高的转速,是10rpm

网友:
社区内,早就有关于旋转盘结构的贴子了,大家都讨论过,我和害怕都上过图了,你可找一找。

网友:
一般的轴承都可以,不必非得平面轴承,或锥形轴承,

网友:
楼主做的跟我现在做的应该是一样的设备吧!哈哈!我用的是角接触轴承。

网友:
平面轴承不上档次。。。还是锥度轴承比较上档次而且耐用

网友:
你校核一下,可以的话用普通轴承就好,不行的话用锥形轴承,组合的基本不用考虑,用在这里大才小用

楼主:
谢谢各位!我选用了两个圆锥滚子轴承!请看看这个结构是否合理!

网友:
转盘轴承,可受径向、轴向及颠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