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车床车内六角的原理,我画个图方便大家理解,望指正

楼主(2013-07-22):
工件和六角刀具 同步旋转,但工件的旋转轴跟刀具的旋转轴有一个很小的夹角(不同轴)
此时刀具端面和工具端面的运动是交错的 不是平行的同步旋转,在两端面“啮合”过程中。 刀具的六角端面是有逐渐切入工件相对运动。
就这样不断啮合,就挖出一个六角孔了。刀具弄成前大后小,估计一方面为了排屑,另外一方面因为有倾角,不得不收细。

其他内孔形状类推。外六角就用个有点斜的套筒就行了,大家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帖子的视频,套筒是斜的。

网友A:
和方孔钻有点相似

楼主:
同步转的话, 如果是专用钻床,可以搞同步带让工件和刀具同步,或者伺服系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步转的话, 如果是专用钻床,可以搞同步带让工件和刀具同步,或者伺服系统。

如果是被动同步可以吗?靠工件带动刀具旋转能行吗?刀具侧设计成无动力的惰轮形式,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点评):
刀具应该可以被动旋转,但必须有轴向进给力

网友C:
这个在展览会上见过,车六方等,是不同轴的,整理出来后共享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在展览会上见过,车六方等,是不同轴的,整理出来后共享一下

d等待你的分享,呵呵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czNzY0OTgw.html上次在坛里看到的车内六角

网友:
引用 网友D:
d等待你的分享,呵呵

找到一张图片,当时我照的,角度不是很好

网友:
能否给出两边机头的转速各是多少?

网友(点评):
我没实战经验,希望论坛有实操能力的兄台试试,应该是转速越高,同时夹角越小,效果就越理想。 两边机头的转速是一样的,而且完全同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被动同步可以吗?靠工件带动刀具旋转能行吗?刀具侧设计成无动力的惰轮形式,会是什么情况?

是不是后面应该带个轴向推进的力.就象冲击钻后面的小锤子一样.

网友(点评):
工件旋转——刀具径向前进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后面应该带个轴向推进的力.就象冲击钻后面的小锤子一样.

轴向推进是肯定的,但小锤子就不必了,不是靠冲击推进的,不同轴的角度差就是用来均匀切削的。

网友:
奥 ,学习了,不过这东西没有见过,还真研究不了。呵呵呵,以后多多交流看来还得。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我是来赚积分的

网友:
边数越少,切的厚度越厚,四边形应很难加工,  另外, 刀具的寿命不知怎么样,是否适合批量生产.

网友(点评):
关键是弄出来的孔是没有圆角的,铣床替代不了

网友(2014-02-13):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2014-03-19):
感谢,之前在网站上看过视频,但是不是很明白,现在懂了,感谢!

网友:
大侠不早点发这个哦。我们刚从英国买回来的一套加工内六角的刀具,跟你的是一个原理的

网友:
加工的时候我是把刀的最前端的XY都校0.01以内加工的,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网友:
楼主的和8楼的不是一个加工原理。楼主的内多边形孔的单边冲切削,工具只要轴向力,而8楼图片的是外多边形的车切削,两边都要严格同步的动力。

网友(2014-06-22):
终于明白那个视频的原理了,感谢楼主

网友:
又长见识了

网友:
感谢,之前在网站上看过视频,但是不是很明白

网友(2014-08-09):
很直白!很明白!

网友:
请教下,这个工件和刀具要旋转吗

网友(点评):
同步旋转

网友:
其加工实质是周期回转挤压,通过周期回转减少轴向挤压力。

网友F:
这个是最新的加工工艺吗

网友(点评):
十年前就有了

网友:
这类问题,必须@动静之机  大侠
他的帖子里 贴的可多了
关于各种六角、方形、椭圆等等~

网友:
这种冲刀座我们有生产,原理:摆动(点切屑)

网友:
怎么实现 普通车床加上楼主说的道具 可以做到吗?

网友(点评):
普通车床应该搞不了,需要解决同步旋转问题 倾角还好搞一点。

网友(点评):
没有同步的问题。刀是被动转动的……。工件旋转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最新的加工工艺吗

网友(2014-10-31):
长知识啊

网友(2016-06-07):
学习了,找这个很久了。

网友G:
我们公司的产品内六角都是铣刀铣刀铣出来的啊,为什么要这么复杂的车啊

网友:
加工确实方便,不知实际加工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方孔钻有点相似

都不一样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们公司的产品内六角都是铣刀铣刀铣出来的啊,为什么要这么复杂的车啊

这个效率好高的。也很简单

网友(2017-01-13):
没玩过啊

网友:
我已经做成了!车床和钻床都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