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中正火和退火在实际应用中是怎样区分的

楼主(2013-07-22):
热处理中正火和退火在实际应用中是怎样区分的?哪些要退火,哪些需要正火,还有哪些要淬火,哪些要正火,哪些要调制,哪些要喷丸。请大家举例说明哈,先谢谢了

网友A:
  正火你可以理解为减低硬度,退火可以理解为把处理过的钢材还原为初始硬度

网友:
从最后得到的金相判定是正火还是退火

网友:
去看金相。热处理是以金相为目标的加工手段。

网友:
2楼老兄说的不对。

正火不是减低硬度,而是增加硬度,不过增加的硬度很小。主要是针对含碳量很低的钢材。由于含碳量低,加工质量不好,切削性能不佳,正火能增加硬度,改善切削性能;

退火是降低硬度。主要是原材料硬度过高,无法进行切削,所以退火,改善切削性能;

淬火是大幅增加硬度,提高零件的硬度、耐磨性、抗弯曲等能力;

调质是中碳钢或合金钢,先淬火,然后高温回火。根据需要,选择回火温度;像40cr,淬火后,550--560度回火,能获得最佳机械性能;

喷丸是增加表面硬度。

网友(点评):
很专业,谢谢了

网友:
看明白了,记着了。

网友:
正火可以着重看正,是把原材料热处理到最正的状态,就是原始状态最佳的状态。
退货着重看退,可以这么理解,被热处理了,然后发现不行,那就退了吧,退到原材料状态,只不过这种状态没有正火后的好,没有正火后的材料适于热处理

网友(点评):
很形象,容易理解,谢谢

网友:
6楼专业详实,8楼形象生动,呵呵,回帖很精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火你可以理解为减低硬度,退火可以理解为把处理过的钢材还原为初始硬度

不對,正火是增加硬度的,主要是針對低碳鋼和部分中碳鋼,退火是降低硬度的,主要是針對高碳鋼。

网友:
找个热处理的书仔细看看,能找个准确说法

网友:
6楼8楼学术帝

网友:
大家回答的都很专业了。

网友:
找本金属材料与热处理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大家都很专业,值得学习。

网友B:
为什么要正火,http://baike.baidu.com/view/57330.htm;
为什么要退火,http://baike.baidu.com/view/57271.htm;
为什么要调质,http://baike.baidu.com/view/891605.htm;
为什么...,那就先“百度”....。
总之,想要什么样的机械性能或者工艺性能,就去要求材料有什么样的金相组织;想要什么样的金相组织,就去要求什么样的材料经过什么样的工艺来形成这样的金相组织。
首先学会正确的思考问题的方法或者方向,然后再去自己给自己提出问题;问题难倒自己了,再去把问题提给别人。
觉得有困难,就是能力不足,要学习;觉得有问题,就是方法不对,需要改变。

网友(点评):
思路比答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正火,http://baike.baidu.com/view/57330.htm;
为什么要退火,http://baike.baidu.com/view/572 ...

网友:
回复的很精彩啊

网友:
可参考《金属工艺学》上册第五版P26

网友:
我学热处理的 参加工作干机械设计 看到这个贴进来看看 好多东西都忘了  应该多学习哦

网友:
好好学习,找一些图纸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