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IGES格式的在SW中打开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2013-07-23):
        求大神指教,为什么IGES格式的在SW中打开会出现这种情况,如何正确的显示出来?

网友:
都是原点?

网友(点评):
对啊,打开一片空白。

网友(点评):
打开模板对不对

网友(点评):
隐藏原点 ,点下这个选项

网友:
有PROE吗?PROE可以打开!!!

网友:
打开方式不对吗% b! R$ \+ X: y$ Z' Z
或者采用逆向工程方法,点生成线,线生成面,面再组成体,呵呵,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