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BS塑料钻孔如何减少毛刺

楼主(2013-07-23):
各位大侠,要在ABS塑料板上钻孔,孔边缘有毛刺,但孔不能倒角也不能用纱布把表面打花,怎么才能减少毛刺,是否有专用的钻头?
小弟拜谢。

网友:
用锋利一些的金刚石钻头吧,虽然单只贵了一些,但大批量生产还是可以的。只是国内的刃磨、涂层技术大部分不过关。

网友A:
钻头磨成木工用的那种,三尖刃!

网友(点评):
这个是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钻头磨成木工用的那种,三尖刃!

对,应该这样。

网友:
三尖钻,另外注意冷却是正解。

网友:
目前非金属的加工毛刺是比较难处理的问题,钻孔刀具是一问题,以上各大侠都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在设备方面推荐一种。超声波钻孔,
如果量大可以试下,我听说别人试了,自己没使用过,无法给更多意见

http://www.baidu.com/link?url=n8gSGJqjJ4zBBpC8yDF8xDh7dySjAFF9SmUAbEkHZc38N6cxUGALlPVX2znKtouYVCjgKUnjglQv

网友(点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QzMDE5Mzgw.html 不好意思!连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