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气缸理论上最大速度能够做到最快每分钟多次往复

楼主(2013-07-23):
小弟本人想做一台机器,3个气缸,气缸1伸出到一定距离,然后气缸2 气缸3 同时伸出,然后全部回来,如此往复运动。行程大概50mm,

请问理论上最大速度能够做到最快每分钟多次往复?如何做呢? 我见过最快的是每分钟120次往复,望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与你用的气缸和电磁阀有很大关系。是不是高速气缸,是不是高速电磁阀(主要是换气的次数)建议用好的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你用的气缸和电磁阀有很大关系。是不是高速气缸,是不是高速电磁阀(主要是换气的次数)建议用好的牌子。

你好能推荐下气缸和电磁阀吗?

网友:
塑料薄膜冲孔设备气缸行程1“(25.4mm),最高速度400~600次/分。
高速气缸需要注意:密封、活塞杆材质、缸体材质   推荐品牌美国PHD 美国BIMBA
高速阀门:流量 响应时间(通电、断电)重复精度 推荐品牌美国Humphrey 美国MAC

网友B:
          普通气缸最高速度500mm/s。 普通电磁阀最高动作频率5,响应时间用5系列的19ms以下。

  结合你的条件,

1     气缸1伸出: 0.1s
2   气缸2、3伸出: 0.2s  (电磁阀频率5,即一次动作0.2s,就算气缸的执行时间不用0.1s,下一个动作也得0.2s之后)
3          同时返回: 0.2s

  重复动作1,2,3, .....  最快cycle time  0.5s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能推荐下气缸和电磁阀吗?

一直在用SMC。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气缸最高速度500mm/s。 普通电磁阀最高动作频率5,响应时间用5系列的19ms以下。

  结合 ...

不是很懂,能否详细说明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用SMC。还不错。

能推荐下型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懂,能否详细说明下谢谢

       其实你给出的信息比较模糊。
1.每个气缸具体行程?
2.负载?
3.运动机构,直线导轨还是导柱导套,或者燕尾槽==?

       我上一贴根据普通环境,忽略负载的情况下,动作的屏颈在电磁阀的频率上。

 如果说到这你还不清楚的话,可能话就要比较长了。

  首先你应该了解气缸、电磁阀等的基本特性。你选型的时候比须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给出的信息比较模糊。
1.每个气缸具体行程?
2.负载?

你好,能加QQ详细教我吗?我很急万分感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给出的信息比较模糊。
1.每个气缸具体行程?
2.负载?

高人QQ274389671,麻烦加我下,我很需要这方面的知识,万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人QQ274389671,麻烦加我下,我很需要这方面的知识,万分感谢

    能帮到你是我意外的收获,关于气缸的相关知识,气缸的选型产品目录书一般都有介绍。

 其实也没那么复杂,用多了,看多了,这方面的知识也就积累了。

      可以看看SMC的产品目录,气缸的选定方法,注意事项,等等,挺全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帮到你是我意外的收获,关于气缸的相关知识,气缸的选型产品目录书一般都有介绍。

其实也没那么 ...

那么每分钟120次的频率是可以完成的是吗?关键是气缸与电磁阀的选用是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每分钟120次的频率是可以完成的是吗?关键是气缸与电磁阀的选用是不

        是的,就常用的气缸、电磁阀。

网友:
线速度一般极限是0.7-0.8m/s,一般设计都最大按0.6m/s设计,0.7m/s往上需要气路上做一下处理!

网友(2020-03-28):
在各位的讨论中学习了,正好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