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电磁阀选型,请教

楼主(2013-07-23):
现在要用一个电磁阀来控制两个汽缸的伸缩动作,但是对气压这块不是特别熟悉,打开设计手册,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气动电磁换向阀,可是都只五位的和三位的?怎么回事?三位的都是在现场排气的吗?五位的又是什么情况?希望懂气压的人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
这个问题,你应该直接跟SMC的销售说,他们会告诉你选哪个的。

网友:
三位:进气、出气、排气
五位:正向进气、反向进气、正向出气、反向出气、排气

网友(点评):
不懂不要乱说啊,呵呵,女子无才便是德。 你问问SMC,他们会帮你选好的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通”,不是“位”

网友(点评):
大学不好好学,别来这里混,这里是工程师的论坛,不是走后门的混混胡说的地方

网友:
不要找什么机械设计手册,找本气动选型资料看看吧,不懂问供应商。

网友:
应该是2位5通吧(或3位5通)初次设计选用肯定也不是什么高精尖的项目,就选系列里最常用、最便宜的就可以了。

网友:
请教SMC,说出你的要求,他们会帮你做好原理图并选好型号的

网友:
猜楼主理解错了,常用的是“三通”或“五通”阀,你可能没有理解“位”与“通”的区别。
常用的阀有两位和三位的,五位的阀我还没用过。“位”就是指该阀的阀芯有几个工作位置就是几“位”。“通”就是指该阀上有几个“通口”(接气口)。
而其中两位和三位阀要看你控制的具体要求。
控制单作用气缸一般用两位三通,控制双作用气缸一般用两位五通即可,有特殊控制要求采用三位的。
建议楼主看看那本SMC编的——现代实用气动技术。

网友(点评):
噢,这样啊。向大侠学习了

网友:
对气缸我也是刚有所了解 学习一下

网友(2014-11-21):
要选择电磁阀对应的换气板使用

网友:
请把你的具体要求发一封邮件给我,我帮你设计选型。每个人不可能什么都懂。只要肯学习就值得帮助。我的邮件地址是hzdfyy@126.com

网友:
气动阀一般两位和三位,通气孔有三通或5通,三通口指P、T、A或者B;5通口指P、T、A、B、T。建议找本相关书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两缸同时动作,就是两位五通简单,如须同步加SPEED

网友:
楼主需要气缸在中间位置能停止,就选3位5通的
如果只需要伸出到底和缩回到底,就选2位4通的

网友:
还是不打明白啊

网友:
找了一晚上   总算搞明白了电磁阀的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