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钢板和铝合金型材是怎么固定的?

楼主(2013-07-23):
请教各位大侠,如图所示铝合金型材,钢板和铝合金型材是怎么固定的?
请注意看,不是插在铝合金型材中间的。

网友:
麻烦描述清楚点OK.

网友(点评):
Sorry,8#正解

网友(点评):
T型螺母加螺丝就OK拉。去车间瞅瞅就解决了啊

网友:
描述不清楚
一般是菱形螺母放在铝型材槽中,然后从钢板外用螺栓收紧

网友:
是不是钢件凸出来一台阶刚好卡在槽里面,下面在螺母锁紧?!

网友:
是不是这个?

网友(点评):
差不多,,,,,一般这样,

网友(点评):
这个俺知道,抱歉没描述清楚,我是说结构,8#正解

网友:
我一般也是楼上这位说的,这种螺母锁紧的,还可以上下调节。

网友:
同意楼上,有固定的卡件!

网友A:
传一张图片给你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不是螺母固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一张图片给你看看就明白了。

不客气,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