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液压机床高低压调节阀

楼主(2013-07-23):
红色内的叫什么,网上都找不到,现在急需这个,机器停了不能作业。上面就写着高低压调节。望懂得大侠们说声,小弟感激不尽,谢谢。

凡人一个 -1 使用时候是调速度的还是调压力的?是进油调.

楼主:
拆下来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用气吹一下,就OK了,没必要换,一般不坏的。

网友:
找原生产厂家。
难道说厂家没给你们说明书?没有液压原理图?
难道说是厂家自己设计制造的非标阀?

网友:
调压阀,,,,,,,和机械泄压阀一样,到指定压力泄压。

网友(点评):
它这个似乎是插装阀上使用的调节阀。

网友(点评):
网上肯定没有。得找相关厂家标准。主要是连接及内部回路以及弹簧的事。

网友(点评):
肯定没有是哪个网,,,淘宝一大把。

网友A:
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楼主这种阀是很不容易坏的,除非弹簧断,或者脏东西堵了,这个阀上面应该叠加了一个双头电磁阀,,如果排除弹簧和堵的问题,在查查这个电磁阀,应该也是堵了,或者线圈有问题,其实这种阀就是多段先导溢流阀的意思。

网友(点评):
先导溢流阀,就是

网友(点评):
海哥那就应该有这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楼主这种阀是很不容易坏的,除非弹簧断,或者脏东西堵了,这个阀上面应该叠加了一个双头 ...

好的,谢谢你的回答,我会去再检查一边。

网友:
直接买原厂配件,买国产的把你机床搞坏就不划算了

网友:
减压阀呗,遍地都有卖的啊

网友B:
这种为先导调压阀,低压阀常用于打开充液阀,或起辅助作用,常见故障弹簧断、或锥阀磨损,一般里面有一个阀芯与尖阀芯配合,还会有一个O型圈。可以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为先导调压阀,低压阀常用于打开充液阀,或起辅助作用,常见故障弹簧断、或锥阀磨损,一般里面有一个阀 ...

谢谢你的热心回答。

网友C:
好象油压机啊,是不是还有二通插装阀什么的哦

网友:
别把两端的弹簧装反了

网友:
别把两端的弹簧装反了。装反了压力上不去的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下面的是插件,上面的是调压盖板,但是这个种两段压力的没用过,告诉下多少通径的 我看看样本有类似产品没?

网友:
压力调节阀,既然拆开了,就用煤油或车师傅把里面的阀芯,弹簧等零部件清洗下,清洗时注意别进入灰尘杂质。

网友:
看上去是非标阀,市场上可能买不到,只能去原厂了。

网友(2019-02-28):
我们有这种两级调压阀产品对应,

网友:
这个是高低压的控制盖板(二通控制盖板标准的),根本不是什么减压阀。上面一个电磁阀是切换高低压油路的  你看看是不是O型机能,但是这个不容易坏倒是真的 可能是阀座那边脏东西卡住。不会插入图片,但这个是个标准控制盖板,市场上能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象油压机啊,是不是还有二通插装阀什么的哦

终于有个稍微懂点的了,这个是二通插装阀的控制盖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