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T37-2,RD.TUBE OR EQUAL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7-23):
还有ASTM A108,CRS BAR OR EQUAL是什么意思?

网友A:
ST37-2是DIN17100标准中的一个级别。RD 可以指 ROUND。所以第一个问题可以理解为:
ST37-2级别的圆管钢,或者类似标准的同一级别的圆管钢材料。
ASTM A108 是ASTM的一个材料标准。CRS 可以指 COLD ROLLED STEEL,所以第二个问题可以理解为:
ASTM A108 冷轧钢棒材,或者类似标准的同一级别的材料。

解铃还系系铃人,问设计者最清楚。

网友:
都是材料牌号和规格。
前面一个是管料,后面一个是冷轧刚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37-2是DIN17100标准中的一个级别。RD 可以指 ROUND。所以第一个问题可以理解为:
ST37-2级别的圆管钢,或 ...

多谢大侠指教,学习了。

网友:
进来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