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气缸,在两个停止的位置的重复精度一般有多大

楼主(2013-07-23):
请问各位,对于普通气缸,在两个停止的位置的重复精度一般有多大,谢谢!

网友:
请致电SMC客服
中国气动,济南华能

网友:
没有太多精度吧

网友:
       对于普通气缸,没有重复精度这个指标。
因为气缸有橡胶缓冲、气压缓冲等,使用时气压有波动,将影响活塞的两端位置。

    一般强调精度的使用场合,通过自己增加限位块获得。限位装置做得好精度能达到1um以上。

网友:
气缸没有重复定位精度的要求
因此也无法要求其重复定位精度要达到多少
凡是气压、液压的精度精度都不是很高的

网友:
应该有几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