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怎么画的?新人来请教

楼主(2013-07-23):
就是这零件图,右边小图表示哪部分的?
进来的好心友,有空的话,希望能帮忙分析一下这图,万分感谢

网友:
你看那箭头A,就是这个投影方向

网友:
右边小图是向视图,就是从A的方向看过去的投影,就是箭头的那个方向。

网友:
就是那个孔的轮廓和尺寸吧,其它尺寸已经在别的视图表达清楚了,所以就简化了。

网友:
有大侠能画出3d图来吗?这个直接看不懂啊,想学习下

网友:
新手练习下

网友(点评):
热心助人,专业精湛!

网友(点评):
就应该这么画,让车间一看就懂,大家都好办。

网友:
就是主视图A-的方向

网友:
A向简化视图

网友:
楼主的右边小图表示A位置箭头方向的局部视图,因为主视图和俯视图不能表示这个地方的形状,像七楼那样画个右视图又重复了许多已表达清楚的地方,所以很多时候采用局部视图简单明了,按照国标,像七楼那样再标(28)和(8)更是画蛇添足,当然如果在日资企业重复标尺寸就非常正常了

网友(点评):
7楼视图才是最符合实际加工的,像你那些所谓简化标注只能给画图工没事找事,成天让车间呼来喊去。

网友(点评):
这种表示方法已经使用很多年了,那时连这样的图都看不懂根本就不好意思说第二遍了,现在很多人看不懂图非常正常,因为都不想免费教人,你这样说只能证明你那里的整体看图能力很差,技术人员地位很低

网友(点评):
按照国标,一个图应该有的图和尺寸必须有,可有可无的绝对不能有,这样才能简单明了、一目了然,不会误导看图的人。现在工人经常会因为加工不合格说图纸有问题,设计人员的图绝对要合乎制图标准,让他们无话可说

网友:
7楼很强大,赞一个!

网友:
主图局部剖,右边指的是A方向的局部视图。

网友:
进来随便看看,顺便学习学习

网友:
像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基础,建议你去看一下免费教程,我这里有,要的话可以加我Q:626418133

网友:
三维图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
机械制图还是得学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