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减速机异响

楼主(2013-07-23):
购买了一台台湾品牌的行星减速机,安装Z轴上的。在调试的时候发现Z轴有异响。当时以为是滑轨、滑块和丝杠不顺畅造成的,但是拆掉联轴器后Z轴有重力的作用下自行下滑的底部。这样也可以证明滑轨、滑块和丝杠装的还是可以的。伺服电机只带动减速机一起转动时,异响又来了。看来是其中之一有问题了!把电机和减速机拆开,让电机转动没有异响,那肯定是减速机了。

这种型号的减速机买了2台,另外一台是好的。给供应商打电话反馈,供应商说是我们没装好造成的减速机损坏。

难道行星减速机这么脆弱、精密吗?什么原因能造成减速机异响呢?

请大侠们支招。谢谢了

网友:
那么现在先要证明你们装配是没有问题的,你打算如何做呢?

网友:
把另一台好的减速机连到这个电机上实验一下,看是否有异响
以此来判断是否是电机和减速机连接的有问题
如果还有异响,则只有以下两种可能:
1、在初次安装时有问题,导致减速机内轴承或者齿轮受损
2、减速机本身存在质量问题

网友:
改换掉吧 也许是运输中出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见过,有可能 是安装的问题,有的是质量问题,我那次是自己拆开了,是主轴的偏心轴承坏了,声音很大

网友(2013-12-23):
同意2楼的,可以试下是哪个的问题,LZ用的台湾哪个品牌的行星减速机啊。PS:弱弱地问下管理员,我要积分多少才能有权限加好友

网友:
减速机有异响,这个是常见现象。一般发现时候不要拆开维修,立即返厂。
出于装配及材料处理等工艺问题,减速机出现异响、背隙大、噪声大等状况在产品大批量生产的时候都是偶尔出现的。

网友:
偏心轴承很容易坏的,是里面最脆弱的零件

网友:
里面有个行星架 三个孔的工差没有控制好

网友(2014-01-26):
一样的装配方法,把那台没有异响的减速机装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