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小模数齿轮进行表面渗氮,有效果吗?

楼主(2013-07-23):
厂里一批小齿轮(30mm)需要增加其耐磨性,老师傅拿去做气体渗氮,表面硬度HRc30的样子。
但是我查的资料都说45钢不适合做渗氮处理,请教下这样热处理有问题吗?

网友:
可以做,只是硬度提不上去,最好是合金钢

网友A:
调质处理比较好点

网友B:
一般都要表面感应或激光淬火,增加耐磨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要表面感应或激光淬火,增加耐磨性能

这个价格是多少,气体氮化是6元/KG

网友(点评):
各地价格有出入,数量大的话15元/kg,数量少的话直接调质也是这个价钱,山东威海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质处理比较好点

m=0.8,z=38,这么小的齿轮做调质会变形吗?

网友:
m0.5Z110齿轮冷氮化处理后,精度降一个等级,外径齿厚大了0.02不到。其他都很好。

网友(2013-10-06):
调质+软氮化!

网友(2014-12-01):
做齿端高频淬火,最理想

网友(2021-02-08):
小微齿轮一般载荷低,可以氮化处理表面,理论上要比淬火好。建议用合金调质钢,滚齿前先调质。

网友:
小模数齿轮不适合高频,容易整个齿淬透,这样韧性就没有了,
激光淬火成本高,不是特殊情况没必须用这个,
45号钢氮化层很薄,如果想要更耐磨,可以换合金钢,氮化层深一些。

网友(2021-05-24):
你碰到糊涂老师傅啦?这材料适合调质后,做齿部表面淬火,硬度55,耐磨性非常好,韧性也很好

网友:
用40cr比较好

网友:
粗滚齿后淬火再二次精滚,一般也能做到7~8级精度,公法线也就丝把丝来去。氮化就直接上40cr.精滚后氮化,也就丝把丝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