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手表蓝宝石球形镜面加工设备设计创意!

楼主(2013-07-23):
求手表蓝宝石球形镜面加工设备设计创意!
前提条件:
1,人造蓝宝石母料为一段圆柱体。(外圆尺寸已经磨削处理)
2,人造蓝宝石硬度为莫氏9级。(只能是莫氏10级的材料能加工它)
3,手表镜面一面为球形面,另一面为平面。
4,只通过一次装夹就能从圆柱体母料上得到一片片一面是球面一面是平面的手表镜面。
5,因材料昂贵,要求在一段圆柱体内的出片率越高越好(对于低出片率的方案不予考虑)
6,要求一次装夹 一个切削循环内可产生多片镜面(生产率低的方案不予考虑)

网友:
这个太难了吧,像蓝宝石这种高档的手表,表面不可能就一次加工出来了,都要加工完再研磨光滑的。

网友:
谁说只能10度的材料加工?
古人都知道滴水穿石的道理。

给你个简单便宜方法,弄一圈像喷泉的环形喷口,接上自来水,然后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不信冲不出形状!

网友(点评):
威武! 无敌!!

网友:
楼主:有生产蓝宝石切割机的厂家吧,应该是割成一片一片后,分别再加工平面和球面,你现在的方案貌似效率高,可行性不大。蓝宝石的加工与晶圆类似,据说是做LED的衬底用量较大,故有多家企业在攻关此类设备。呵呵,我是零碎的信息说说,你可网上再搜搜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