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刀雕刻机,可以夹个激光头上去吗,变激光雕刻机。

楼主(2013-07-23):
铣刀雕刻机,可以夹个激光头上去吗,变激光雕刻机。

网友:
理论上应该是行的,但实际上得面临好多问题,比如钣金上的玻璃不是防辐射的,在一个就是系统里的参数得和激光头匹配,显示激光头的动态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