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两个日本TONE 前田扭剪扳手22与24毫米内外双层套筒

楼主(2013-07-23):
这个是纯正日本前田部品的,1400元2个谁要呢,单个800元可以出。

网友A:
还是花键连接的。。。我们的都是四方或者六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花键连接的。。。我们的都是四方或者六方的。

所以这个很贵的,因为前田扳手都是上万甚至数万元一把,谁买了前田的扭剪扳手应该就是要配日本标准的套筒,国产的可能无法兼容,好在前田工具贵有它的道理,人家的扳手可以用好几年,机械部分不大容易坏,就是电气方面有问题,那个维修起来成本还可以。

网友:
TONE,前田的工具太贵了,曲高和寡啊
估计和瑞士的PB有的一拼,
市面上绝对多数人 一般没有听说个这个品牌。
让供应商搞来了 前田的球头内六角扳手2套(加长型+短尺寸型0
                          PB的彩虹内六角扳手2套(加长型+短尺寸型)
每个品牌2套都要一千多的,

网友:
前田的工具太贵了

网友(2014-05-22):
日本的东西本来就贵

网友(2015-06-11):
日本前田TONE代理:济南通尼商贸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