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20的轴铣多大的键槽?键用什么尺寸的。

楼主(2013-07-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联结方式分为:较松、一般和较紧。本图是“一般”联结方式的公差。

网友(点评):
三种配合用什么加工方法?

网友(点评):
轴铣键槽是机械厂常见的加工工序,也是铣工的基本技能。

网友:
度娘随处可见!

网友:
貌似机械设计手册第二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结方式分为:较松、一般和较紧。本图是“一般”联结方式的公差。

请问大侠,R0.2是如何加工出来的?要磨刀还是刀具出厂时就可保证加工出圆角效果?谢谢!

网友(点评):
意思是可以有R角,不过别超过0.2就行,你清角了也可以,我认为的 。错了改正 听大侠解释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从哪里查出来的前辈,设计手册吗?

网友:
蓝皮书,5-22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结方式分为:较松、一般和较紧。本图是“一般”联结方式的公差。

这几种配合分别用什么加工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