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核电站一个零件的加工问题

楼主(2013-07-23):
前几天看到一位大侠发的关于核电站一个零件的加工问题。小弟找不到那个原文了,现在将我的想法说出来,不才的地方还请各位大侠指教。
可以先在一块钢板上打好孔,然后用卷板机卷圆,卷好之后,加工内孔和外圆,再做一个圆柱实体插入即可,可进行焊接成型,也可过盈配合连接。

网友:
思路不错,楼主很用心!

网友A:
卷制过程中孔会不会变形?如何控制孔变形?

网友B:
我就是专业深孔加工的,但那种拐弯的孔,我没那本事。人家是通过加工出来的,不能焊接,专利那么好拿呀。

网友:
浇注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专业深孔加工的,但那种拐弯的孔,我没那本事。人家是通过加工出来的,不能焊接,专利那么好拿呀。

没看懂你想说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卷制过程中孔会不会变形?如何控制孔变形?

上次看哪个实物的图片加工精度不是很高,当然,这只是我的想法,具体还得大家一起来探讨

网友C:
要是允许焊接,就很容易做了,也不用卷,也不用弯,孔也不会变形。看看使用要求。要是整体加工,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允许焊接,就很容易做了,也不用卷,也不用弯,孔也不会变形。看看使用要求。要是整体加工,就不知道了

整体肯定是加工不出来的,我说的这个只是思路,用过盈配合使外圈和内圆柱实体配合可以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体肯定是加工不出来的,我说的这个只是思路,用过盈配合使外圈和内圆柱实体配合可以不?

如果要求密封性能较高,我个人认为,钎焊密封是不是好点

网友D:
用石蜡模铸出毛坯,然后用柔性钻绞刀+高压水枪就可以加工出来!以前有看过类似的加工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石蜡模铸出毛坯,然后用柔性钻绞刀+高压水枪就可以加工出来!以前有看过类似的加工方法。

???没见过

网友:
注完再加工

网友:
楼主应该说明图纸的要求

网友B:
好好看下原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看下原帖吧。

原帖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