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自动下落求解,最近在玩几百吨的压机

楼主(2013-07-23):
最近在玩几百吨的压机,压机油缸不保亚了,自动下落,液压阀都正常,无漏油现象,是不是主缸坏了?

网友:
我们的压机还在进行中!!!

网友:
估计是内泄了吧

网友:
我估计也可能是内卸,是不是活塞上面的密封圈出问题了?

网友A:
如果液压锁没问题的话估计就是油缸内泄漏

网友:
你不是认为液压阀能换向就属于正常吧 看看是不是密封坏了哦

网友:
应该是内漏。

网友:
有内泄漏,多用橡胶夹织物材料的密封,聚四氟乙烯类材料的保压性能不好。

网友:
楼上说了我想说的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换要靠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液压锁没问题的话估计就是油缸内泄漏

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两个方面~   确定这个两个问题没有出现 再找其他原因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先回9楼,我不赞成多用橡胶夹织物油封,因为它摩擦力大,压力损失大,用它的液压系统速度快不了去哪里的(现在这个社会讲求效律),再加上油压机的系统压力没有必要用到这么高压的油封的。再回楼主,如果支承阀没问题的话,就很可能是油缸内漏了,你可以先把主缸压在模具上面,把下缸压力调大,再把主缸有杆腔的油管拆开,主缸点动下行,有杆腔有油出就是缸的问题了。

网友:
不乱解答,要现象

网友:
一液压锁出现问题,二液压缸密封,三管接头泄漏,或限位是否滑移,查查看看。

网友:
重点查一下液压锁和液压缸密封件。

网友:
好像还是阀的密封有问题

网友:
估计是内泄

网友(2013-08-26):
可以先手动电磁阀把活塞杆推到油缸一侧接近边缘处,再把油钢和管的连接处松开再动作观察有无异常就知道活塞是啥情况了,小心喷油做好防护措施

网友(2013-10-15):
内泄的可能行最大

网友:
检测一下就知道了
液压机买就可以,不要自己做了

网友:
400T的液压机主缸上面应该装有充液阀,压机不保压,滑块锁不住,很有可能是充液阀坏了,或者是主缸内泄,上下腔串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