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怎么自动调整尺寸位置的?

楼主(2013-07-23):
SW中是怎么自动调整尺寸位置的?
我试过很多次才能偶尔 的自动 调整尺寸位置达到图中动画的效果。
可到底是什么操作的自己也不明白~!
请高人指导~!

网友:
不知道1楼的用的是什么版本的软件。我用solidworks2013试验,操作方式如下。SW的版本更新很快,功能也是越来越完善,你可以多关注一下。
file:///C:/Users/zcf/Desktop/自动调整尺寸

网友A:
刚才附件有问题,再发一次。

网友(点评):
那為什麼 我有時候全選上後,再單擊左鍵。它也能自動排列,這是怎麼回事呢??

网友:
不错,软件太强大了。

网友:
以前没有用过这个方法,一般都是一个一个的标注然后一个一个的调整

网友:
牛,值得一学

网友:
原来有这功能

网友:
尺寸调色板里 有个自动排列

网友:
还有这功能,学习了

网友:
09版的好像没有自动排列的

网友:
什么版本开始有这个功能?这段时间用2008版本的,标了一天的尺寸了,图纸太多,在找方法。

网友:
受教值得一学

网友(2013-09-01):
引用 网友A:
刚才附件有问题,再发一次。

厉害,省去好多时间,以前搞工程图调整尺寸位置烦得要死,现在轻松多了。

网友:
是不是SW10版没有‘自动排列’这功能

网友:
2楼正解啊,你有可能是偶尔按了自动对齐的快捷键了

网友:
好多细节都不知道,谢谢

网友:
还有这强大的功能

网友:
受教了,回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