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键槽的对称度,你知道怎么检测怎么计算么?

楼主(2013-07-23):
这是国标里的内容,哪位大侠能解释一下这个计算公式?

网友:
俺都是打cmm

网友(点评):
请教CMM为何物,还请大侠详解

网友:
我是负责加工的,加工的时候在分度头上装夹,切削后转90度量槽边高,然后转180度再量,最后保持两边一至。

网友:
cmm=三坐标

网友A:
目前最为流行的解释是刘庆胜,赵文广的一篇文章《国家标准中的轴键槽对称度误差计算公式的推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最为流行的解释是刘庆胜,赵文广的一篇文章《国家标准中的轴键槽对称度误差计算公式的推导》。

学习啦!

网友:
测量时关键要选用合适的键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最为流行的解释是刘庆胜,赵文广的一篇文章《国家标准中的轴键槽对称度误差计算公式的推导》。

刚从网上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