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回换刀点 用G28还是G30!

楼主(2013-07-23):
加工中心回换刀点  用G28还是G30!怎样选择呀!
G91 G30 Z0  和  G91 G30 X0 Y0  Z0  作用一样吗!  分别是什么意思!多谢!

网友A:
可以看下g代码与m代码   如果没记错的话 g28是回到安全高度换刀  g30是回到零点换刀

前者只是z轴回到原点  后者是三轴都回到原点        这都是cnc最基本的东西吧

楼主:
我想了解下:G91 G30 Z0
与 G91 G30 X0 Y0  Z0   有何区别呀
G91 G30 Z0   时   只有 Z轴 的移动! 而X/Y 轴 是不动的!  我的理解对吗! 欢迎各位点评!
而G91 G30 X0 Y0  Z0     也是只有 Z轴 的移动! 而X/Y 轴 是不动的!我的理解对吗! 欢迎各位点评!

G91 G30 X0 Y0  Z0    中的 X0 Y0  Z0  只是 增量 X/Y
实际 还是 从当前点  回 换刀点

一般的立式加工中心, 刀库与 主轴中心 的 X/Y 位置  是不变的! 只有主轴上下的移动 ,  回换刀点实际就是 Z轴回换刀点的过程!
我的理解对吗 !请各位大师给点点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下g代码与m代码   如果没记错的话 g28是回到安全高度换刀  g30是回到零点换刀

前者只是z轴回到原点 ...

多谢指点!

我想了解下:G91 G30 Z0
与 G91 G30 X0 Y0  Z0   有何区别呀
G91 G30 Z0   时   只有 Z轴 的移动! 而X/Y 轴 是不动的!  我的理解对吗! 欢迎各位点评!
而G91 G30 X0 Y0  Z0     也是只有 Z轴 的移动! 而X/Y 轴 是不动的!我的理解对吗! 欢迎各位点评!

G91 G30 X0 Y0  Z0    中的 X0 Y0  Z0  只是 增量 X/Y
实际 还是 从当前点  回 换刀点

一般的立式加工中心, 刀库与 主轴中心 的 X/Y 位置  是不变的! 只有主轴上下的移动 ,  回换刀点实际就是 Z轴回换刀点的过程!
我的理解对吗 !请各位大师给点点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

G91 G30 ZO 只是让Z轴走到原点。G91 G30 X0 Y0 Z0  是先走Z轴到原点、然后X Y 轴同时移动到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G91 G30 ZO 只是让Z轴走到原点。G91 G30 X0 Y0 Z0  是先走Z轴到原点、然后X Y 轴同时移动到原点。

多谢!一般的立式加工中心, 刀库与 主轴中心 的 X/Y 位置  是不变的! 只有主轴上下的移动 ,  回换刀点实际就是 Z轴回换刀点的过程!      所以  回换刀点   不需X/Y轴的移动    只需 Z轴  移动即可!  也就是 G91 G30 Z0  就行了!
我的理解对吗 !请大师给点点评!

网友:
G28就是走到轴的最远端点碰到回零开关后停下的位置---机械零点  ----再走就超程报警了
G30的位置是在参数1241中设置的机械坐标值确定的一半用来设置换刀点位置
前面加G91是固定格式要求,必须要加的!

楼主:
多谢各位师傅点评!

网友:
对于加工中心来说,第一参考点(G28)应该是换加工件的位置,第二参考点是换刀的,你可以查看参数确认下,你就知道是G28还是G3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