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92车M3*1牙32长,它会断掉,怎么回事?

楼主(2013-07-23):
不锈钢材料,车M6牙,长32mm,用G92车牙车到最后几刀它会断,最后几刀每刀进0 .05mm,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各位师傅高手请多多关照小弟,谢谢!急…

网友:
不是很明白,标题为何是M3。。请再审一下题目说明,最好能附照片,怎么个断法,哪里断了。

网友:
转速多少啊 还有就是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刀具

网友:
这个发错位置了,请忽略此条。。抱歉。

网友:
材料细长,刚性差,最后几刀切削时零件加工螺纹起始处因刚性差跳动打刀,很正常的现象。车点引牙后攻牙或直接攻牙吧。

网友:
为何不用板牙?

网友(2015-12-27):
一段一段车就不会了

网友:
可以分3段车或者2段车

网友(2016-02-26):
  顶尖顶一下试试

网友:
g76可能会好点

网友(2016-04-03):
用顶尖,或者用板牙

网友:
一般这种螺纹不会采用车床加工,滚丝机效果很好。

网友:
不断天理难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