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热处理后能发黑处理么

楼主(2013-07-23):
一般工装夹具零件 调制处理 和 淬火处理 之后     表面能不能发黑处理

网友A:
可以啊
发黑是金属热处理的一种常用手段,原理是使金属表面产生一层氧化膜,以隔绝空气,达到防锈目的.
它只是一种表面处理,不会对内部组织产生任何的影响,它不是热处理,和淬火有根本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
发黑是金属热处理的一种常用手段,原理是使金属表面产生一层氧化膜,以隔绝空气,达到防锈目的.
它 ...

好的 谢啦

网友:
你有疑惑,至少说明你模模糊糊的认为发黑以后可能会对零件的金相组织或者尺寸产生影响,既然有疑惑,就应该去具体了解发黑工艺流程和对零件产生的影响.
发帖很简单,很快有人说了,说没关系,因为XXXX。然后你一想,跟你潜意识里另一个相反的想法------发黑好像温度不高,应该不会影响金相组织,也不会产生大变形;另外发黑层很薄,也不影响尺寸-----不谋而合,问题就这么解决了。
但是,发黑到底有什么用?发黑工艺到底是怎么样的?
一不留神,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又积累下去了。

时光如梭,除了一堆解决掉的问题,就剩一堆问题了。

网友:
当然可以,但处理过程中污染太大

网友:
有些材料热处理后,要防氢脆

网友:
很早以前我们单位45#钢的工件根据工艺一些是要做发蓝处理的,主要是防锈和增加表面质量,国企的工艺相对严谨一些,有专门的人来搞这些。发黑处理和发蓝处理基本上大同小异,现在常用的方法有传统的碱性加温发黑和出现较晚的常温发黑两种。但常温发黑工艺对于低碳钢的效果不太好。A3钢用碱性发黑好一些。碱性发黑细分出来,又有一次发黑和两次发黑的区别。发黑液的主要成分是氢氧化钠和亚硝酸钠。发黑时所需温度的宽容度较大,大概在135摄氏度到155摄氏度之间都可以得到不错的表面,只是所需时间有些长短而已。实际操作中,需要注意的是工件发黑前除锈和除油的质量,以及发黑后的钝化浸油。发黑质量的好坏往往因这些工序而变化。现在很难再找到我们原来国企里面那么严谨的热处理工艺了,术业有专攻是斯是也!

网友(点评):
学习了,以前有批丝杆想做发黑处理,找了好多家做实验都不理想

网友:
原来用过常温的发兰液,效果还可以的,但处理层不如加热的好。对金相没什么影响的。

网友:
4#说得深刻,学习了

网友:
我们主要用过常温的

网友:
发黑 是战火吧

网友:
       发黑又叫发蓝,工件在空气、水蒸气或化学药物的溶液中在室温或加热到适当温度,在工件表面形成一层蓝色或黑色氧化膜,以改善其耐蚀性和外观的表面处理工艺。
     机械制造上常用NaOH溶液加热来对工件进行发黑处理,相对于镀锌镀铬成本较低,效果不错。
发黑形成的黑色氧化膜,其厚度为0.5-1.5μm,抗腐蚀能力比其它化学膜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