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92车M6*1牙32长,它会断掉,怎么回事?

楼主(2013-07-23):
不锈钢材料20mm,车一个台阶外经6mm,长32Mm,总长37mm车M6牙,长32mm,用G92车牙车到最后几刀它会断(两台阶相接近的地方断),最后几刀每刀进0 .05mm,转速300转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各位师傅高手请多多关照小弟,谢谢!急…

网友:
1)转速太低。
2)导程角跟刀片的倾斜角不符合,需要换刀垫。
建议不用普通的螺纹刀片切细且长的螺纹。用立装的或者小零件加工用的螺纹刀片,切削轻快。

网友:
切削力过大,你m6的螺纹   线速度60   转速就要3000了

网友:
车高温合金M6还800转呢,不断才怪

网友:
主要还是线速度达不到,刀具也要轻快

网友(点评):
说的有道理

网友:
断了 吓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