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件可以直接焊接吗?

楼主(2013-07-24):
还是得把电镀层磨掉再焊?
谢谢!

网友:
没那么讲究的,电镀层很薄,早被烧透了

网友:
可以直接焊接,镀层只有几μ而已

网友:
可以焊接 焊后你难道不做处理了啊

网友:
可以 但焊接后一般焊接部位电镀层会掉落,烧花

网友:
一般不是焊接后再电镀的吗?

网友:
先回答正题,可以焊接。再说细节,如果讲究的话要把工件包起来,只留需要焊接的地方,搭铁要到不影响美观的地方就好,因为你是镀鉻焊接不注意就会把其它的地方破坏掉,具体焊接工艺看你的要求,一般的焊接这里就不多说了,我对焊接方面还是很喜欢的,各种国内最先进的焊接设备我都精通,如果需要帮助可以加我QQ542716495 杭州机械工程师刘工

网友:
一看基材二看镀种:
有些基材不能焊接非得电镀某些材料才能完成焊接
有些基材可以焊接但加上某些镀种后焊接性能不好甚至不能焊。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可以。。就常规的镀锌而言。冷镀5μm  热镀才45μm ,,早烧没了。。

网友:
可以焊接的  只要不怕表面被破坏

网友:
可以直接焊接的,没事

网友:
他们说的都是对的。支持一下!

网友:
这要看工件和镀种,如果工件薄,用氩弧焊的话,是焊接不牢固的。

网友(2013-09-01):
不可以,电镀层焊接时会产生有毒有害物质,且影响接头性能。

网友:
个人觉得14楼回答的靠谱,即使可以焊接,焊接接头的强度也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