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锻打毛坯如何铣六方!

楼主(2013-07-24):
锻打40Cr毛坯,单边余量3-4毫米,角度误差3度左右,现在铣六方,如何能快速准确的铣成正六方,现在用靠胎,铣但铣出来不是正六方,各位有什么好点的工艺,请赐教!

网友:
铣床上分度头,用飞刀加工,我这里就是这样加工的

楼主:
普通铣床加工!除了分度头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
普通系床上,没有分度头,就划线吧。

网友:
  看起来 量很大的样子。。
 改进一下夹具吧!

楼主:
除了分度头谁还有好的工艺方法?

网友:
买台六角车不就得了。

网友(点评):
要不搞一台数控六方机床,也可以做一台专机加工六方

网友(点评):
是六方车,买一个就是,和车床一样

网友:
用冷拉模加工,效率高、精度好!

网友:
中间没孔啊?如果有加工孔工序,把孔搞了,有孔穿起来铣

网友:
毛坯我看着怎么像四方?

在铣车上加工,可以用分度头,也可以用旋转工作台。

网友:
做个六方夹具来铣。夹具基准对应机床工作台。
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提升装夹速度。精度不成问题。

网友:
做个夹具比较好 如果精度要求不是很高 可以用槽钢搬出六方的夹角做夹具

网友:
角度算好做靠山。不知道这样可以伐

网友:
不知零件大不,可以一次铣多件,再切断。

网友:
您做的塑料切刀具的问题,我想问一下刀具破碎塑料原理?跪求